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为啥WiFi模块的RF走线要净空第二层

楼主(2019-11-27):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为啥WiFi模块的RF走线要净空第二层

网友:
    感觉像是为了 方便做阻抗

网友:
    因为要求线宽比较大,只有控制第三层才好达到。

网友:
    谁能电平一下

网友A:
    1.    Loss较小   因为线宽较

    2.     阻抗好控制   因为PCB板厂在生产时
    线宽一定会有误差   大概+/- 0.1 mil吧
    如果线宽细      +/-0.1 mil对阻抗就会有所影响
    但若线宽较宽     +/- 0.1 mil对阻抗就没啥太大影响

    3.    至于寄生效应      未必会变小
    因为跟GND的距离是拉大没错
    但你线宽也变宽了啊
    所以寄生效应变大还变小    这个要根据迭构计算才知道

网友:
    线宽减小线损,挖空第二层保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oss较小   因为线宽较宽
    2.     阻抗好控制   因为PCB板厂在生产时线宽一定会有误差   大概+/- 0. ...

只是因为方便做阻抗吗,有没有对RF指标有影响呢,实测不净空第二层的板子,5G功率会有些影响,有的是高低频功率不一致,有的直接不达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因为方便做阻抗吗,有没有对RF指标有影响呢,实测不净空第二层的板子,5G功率会有些影响,有的是高低 ...

    阻抗当然就会接影响性能啊
    (不然为何要调匹配?)
    不管是TX或RX都会
    5G特别明显   相较2.45GHz
    因为频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当然就会接影响性能啊 (不然为何要调匹配?)不管是TX或RX都会5G特别明显   相较2.45GHz因为频率较高   ...

嗯了解了,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做的是共面阻抗,第三层也应该净空处理

网友:
    1,为了保证走线阻抗的一致性,线宽设定为与元件焊盘一样。
    2,因为1的原因导致RF走线比较宽,在1-2层间距比较小的情况下,阻抗没法做到50欧,所以参考到比较远的第三层就比较容易达到阻抗要求。

网友:
    一般都不会的,看你用的板材厚度了,如果太薄,那么为了考虑线宽才会这样做

网友:
    下面不净空,50欧姆就差不多4mil的线。控制不好,如果净空就是做20

网友:
    为减少损耗,so增加线宽。又需要控制阻抗,采取隔层参考。

网友:
    挖空第二层,走线就可以粗一些,不然那太细了

网友:
    为了阻抗匹配吧,我的wifi都是用临层做参考。

网友:
    参考相邻层 线要走很宽

网友:
    阻抗控制

网友:
    方便加粗控阻抗,加粗减少损耗

网友:
    射频走线要宽一点,这样损耗会变小。参考第二层的话做不了太宽,所以就挖空第二层参考到了第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