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3D文件

楼主(2019-11-27):
    请问allegro怎么导入STEP文件?

网友:
    设置里面 有个设置3D封装的工具,里面添加这个STEP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菜单:setup→User Preference→paths→ibrary→steppath里面找出并设置3D step文件路径,保存退出。
菜单:setup→Step Packag Mapping 指出对应的元件和所需3D step文件调整位置至吻合,保存退出。
    最后可打开3D视图检验。

只不过Allegro 3D Canvas 模型显示精度差强人意,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setup→User&#8194reference→paths→ibrary→steppath里面找出并设置3D step文件路径,保存退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