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pads vx怎么导入logo图片文件?

楼主(2019-11-27):
    各位大神,请问pads vx怎么导入logo图片文件?

网友:
    将LOGO做成字库,这样在PCB中可以直接放置文字就可以出来对应的LOGO图片了。
    这个LOGO字库可用在AD和pads中。可以非常方便的调整大小。
PADS出Gerber给板厂就好。如果直接给PCB,那需要同时给出LOGO字库。
    AD的直接给PCB的话可以嵌入字体文件到PCB,不过那样PCB文件也会比较大了

网友:
    有两种方法: 一.在PADS Layout的丝印层中添加中文或者图标(logo),通常的做法如下: 1,把你要加的LOGO转为黑白色彩的图象 2,运行BMP2ASC程序,把你的LOGO的图象格式有.bmp转化为.asc 3,在power pcb的文件中,import .asc文件就可以看到你的logo 了 二.用wintopo打开图片,然后选择矢量化->精确矢量化->在交差点处延伸。 接着矢量文件另存为*.dxf格式的文件。 在PADS layout中导入,会弹出对话框选择available的layer,选择silkscreen top和bottom,然后点OK。 这样就出现在PCB中了,全部选中,右键combine,然后save to library。 呵呵, 以后的PCB板都可以调用啦(选择Drafting Toolbar里面的From Librar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