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正接能使用,反接无法使用

楼主(2019-11-27):
    Type-c接口正接能使用,反接无法使用,是焊接原因造成的吗?已经加了助焊剂用烘枪吹过一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A:
    Type-c接口有正反?

网友B:
    可以把接口原理图放上来,看看啥情况,我的24PIN的 正反插都行。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C:
    不分正反的,估计是线头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接口有正反?

    正常是应该不分正反的,做了10块板子,有5块有这个问题,怀疑是焊接问题,但是吹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接口原理图放上来,看看啥情况,我的24PIN的 正反插都行。

    应该不是原理图的问题,因为做了10块样板,只有5块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分正反的,估计是线头问题吧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对称的,不分正反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PD芯片,你查查CC1和CC2的信号,和正常的对比下

网友E:
    有可能是信号质量比较临界,建议可以看一下信号质量

网友:
    CC1和CC2的信号检测正反插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下拉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信号质量比较临界,建议可以看一下信号质量

怎么看?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PD芯片,你查查CC1和CC2的信号,和正常的对比下

怎么查看?量电压?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如果只是其中几块板子有问题,只有可能是焊接问题,是不是定位孔太大没对准焊盘。正反两面的触电是有对应的独立焊盘不是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
    什么样子的接口,以前用的那颗料也是,很难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接口有正反?

    Type-c 分正反的啊,

网友:
    可能是PCB的原因,有的TYPEC连接器那封装按手册画孔位有的板厂做有难度(也能强作但有隐患),可以查询下制板厂是否做过修正

网友:
    我上个月也遇到Type-c反插不能用的问题了,最后发现是焊接问题。这个座子不是很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