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故障常见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11-27):
    波峰焊设备故障常见原因及解决办法

      一、波峰焊设备内助焊剂喷涂装置不能喷涂助焊剂

      故障原因:

      ①助焊剂盛槽内助焊剂量少,液面不够高,法形成循环

      ②助焊剂循环驱动电机损坏(常见轴承锈蚀)

      ③该PLC控制系统中传感器故障

      ④电磁阀电压值偏离24V

      解决办法:

      ①添加助焊剂

      ②更换电机或更换电机轴承

      ③修理或更换传感器

      ④调整电磁阀电压值为24V

      二、波峰焊设备的预加热器不能完全加热或不能进入备用状态

      故障原因:

      ①预加热区域电路断路

      ②该PLC的数字输出不是位于高位(等于1)

      ③终端200、201间电压值不是直流24V

      ④石英加热管损坏

      ⑤揿ALTS电脑键时,机器未设定在RUN状态

      ⑥其它元器件(如继电器、传感器等)损坏

      解决办法:

      ①更换保险丝

      ②把PLC的数字输出设置成高位(等于1)

      ③调整200、201间电压为24V

      ④更换石英加热管

      ⑤揿ALTS电脑健,将机器设定在RUN状态

      ⑥修理或更换继电器、传感器等元器件

      三、波峰焊设备锡炉内的温度法升高250℃,焊锡不能熔化

      故障原因:

      ①加热单元的电路断路

      ②该PLC数字输出不在高位(等于1)

      ③热态继电器失效

      ④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设置错误

      ⑤终端200、201间电压值不是直流24V

      解决办法:

      ①更换保险丝

      ②把PLC的数字输出设置成高位(等于1)

      ③调整或更换热态继电器

      ④重新设置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⑤调整200、201间直流电压为24V

网友:
    看看波峰焊设备故障常见原因及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