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非隔离方案

楼主(2019-11-27):
    有没有人用过POE非隔离方案?PSE端要检测可否用假负载?

网友A:
    什么叫非隔离方案?是指后面的flyback改成非隔离buck吗?
你是要做pd还是pse?
pse检测正常情况是不能用假负载的,上电时pse需要和pd协商功率等级,如果协商失败,pse是没有功率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非隔离方案?是指后面的flyback改成非隔离buck吗?
你是要做pd还是pse?
    pse检测正常情况是不能用 ...

PD方案,MPS有问到合适的协议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PD方案,MPS有问到合适的协议芯片

    所有的poe协议都是标准的。只要用了相关的芯片方案,这个部分不用你操心。只有poe++每家公司有区别。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page=1#pid1563500

网友:
    新手学习,现场观摩!!

网友(2020-01-15):
关于POE,我之前做过,也写了一些总结文章,可以扫描我的头像,关注公众号,回复“POE”,即可看到相关文章及资料。

网友B:
    我们用过Si3402的POE非隔离方案,还算稳定,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对POE了解不多,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Si3402的POE非隔离方案,还算稳定,你可以试试看

感谢分享,Si3402是集成了整流器,有协议在里面吗?没看到class配置电阻。

网友:
    你仔细看看手册,算是支持协议吧。其实无所谓协议不协议,POE上电协商就是几个步骤而已。“检测、分级、上电检测、正式上电”,前三个都是要由芯片来主导完成的,这些步骤主要检测的也就是电压、电流、对地电容等等

网友C:
    不隔离,难道不用变压器?感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难道不用变压器?感觉不安全

是的,不用变压器

网友(2020-10-23):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Si3402是集成了整流器,有协议在里面吗?没看到class配置电阻。

有协议在里面,你仔细看下手册,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