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SDA线中间要隔开吗

楼主(2019-11-27):
    SCL,SDA线中间要隔开吗?或者要进行什么特殊处理吗?

网友:
    可以不用隔开,在走线很长的情况下做类差分处理

网友:
    不用隔开,这是低速线,不要靠近高速线,被其他信号干扰就行。

网友:
    可以不用的

网友:
    并行走线,中间不要穿其它网络,无需做等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