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使用hyperlynx进行PCB层叠压降、电流密度的仿真

楼主(2019-11-27):
层叠压降仿真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1)导入PCB板

    hyperlynx支持hyp类型文件的导入,这种格式可以通过大部分PCB绘制软件通过转换获得,在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下如为转换得到的PCB图。

    该板主要是用来给一些FPGA等芯片进行供电,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仿真,观测局部压降以及局部电流密度。
    (2)设置层叠参数
    在软件界面的setup中,找到stackup,设置每一层所用材料及相关介电常数、铜皮的厚度,注意单位的选取。

    (3)批注电源网络

    虽然hyperlynx会自动识别一些电源网络并分配一定的数值,但是个别数值可能与实际数值有一定不符,这时候需要手动修改以下。
    在菜单栏的setup中找到power supply进行修改及检查。确保网络数值为实际数值。

    (4)分配供电及负载模型
    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分配哪些网络是供电端,及电源分配网络VRM,以及得到电源的受电端,毕竟LDO或开关电源或负载都可以等效源,只不过是吸收与供给能量不同而已,你可以都认为是源。点击菜单栏中的红色圆圈如下选项。

    弹出如下界面:
    选择我们需要分析的网络,这里我们选择VCC 12V0,即12V的电源网络,右侧界面会自动识别出12V电源网络部分。
    点击assign
    会看的4个需要分配的电源器件
    每个器件只有电源为12V网络的引脚才会显示出来
    选中部分引脚,进行分配,由于U2是电压供电网络,因此需要分配VRM model
    分配好如上图所示,并分配参考网络为GND。

    分配界面如图:

    R和L为相应的阻抗,可根据芯片手册实际参数进行设置,如果未提供,保持默认值即可。
    由于X1与X3为受电网络,故分配DC sink model

    图中,0.5A代表负载需要的电流,阻抗即为负载直流电阻大小。
    都设置完之后,如果在两个电源网络间接有小阻值电阻或者扼流电感,那么这两个网络都需要进行分析,因为它们虽然实际数值一样,但trace网络不同。这时候就需要在power supply处进行添加,并且

    在该界面设置相应电阻值或者电感值。
    (5)运行仿真

    会自动弹出一个报告,上面写有每个引脚的电流和电压数值。

    我们可以打开红圈所示区域。

    观察相应的电流密度
    可以发现,在路径较窄处,电流密度较大,达到了91.4ma/mil2。按照1oz铜铜厚1mm线宽可以通过1A电流来算,1mil大致可以承受25ma,大部分都处于该标准以下,只有这局部需要进行拓宽调整。因此可以增加走线宽度,降低电流密度。
    下图为压降显示。

    也可以看到,受电流密度影响,导致较窄的线区有一定压降。

    热分析仿真:
    热分析仿真比较简单,可以在压降仿真的基础上直接点击菜单栏的有个温度计的图标。

    可以看到由于供电网络主要集中于中间区域,故整体温度较高,但并未达到过热的状态,因此在室温下可以不用散热。

网友:
    两个问题,电源的受电端的电流如何确定,拍脑袋得出的吗?  热仿的时候,他的功耗是安电压乘电流得出的吗?

网友:
    我没有VRM model 这个是在哪里可以找到的?

网友(2020-04-23):
    电流密度的计算太粗糙,应该根据IPC-2152查表

网友(2020-05-25):
    楼主你好,想咨询个问题:我在仿真压降时,就像你这个文章的VCC 12V0,在我选择电源网络时,软件无法显示出对应的电源平面,不知道如何操作,想请问下,你是怎么处理的?这是我的问题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8501-1-1.html

网友(2022-02-22):
    谢谢! 我下载了它,并会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