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总结的Linux下的make命令心得

楼主(2019-11-27):
make menuconfig 是执行makefile里面的menuconfig目标.
如果后面ARCH =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的话表明: 编译出来的目标是针对ARM体系结构的。因为是针对ARM体系结构,所以需要使用交叉编译器。使用CROSS_COMPILE=xxx来指定交叉编译器。
CROSS_COMPILE=arm-linux- 意思是制定交叉编译器为arm-linux-XXX。 如:makefile里面会指定CC为arm-linux-gcc。

为了使make命令执行并行处理,-j 选项可以用来指定作业数。

ake -j4

作业数是在编译的时候指定主机的CPU个数,所以在脚本中写成一个常量很糟糕。(特别是把编译脚本给其他人的时候。)并行处理的作业数和编译的效率直接相关,所以需要设置合适的作业数量。

昨天的文章中在编译peRF时,make的任务数能自动设置成CPU的数量。调查了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linux/tools/perf/Makefile

# Do a parallel build with multiple job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CPUs online
n this system: 'make -j8' on a 8-CPU system, etc.
#
# (To override it, run 'make JOBS=1' and similar.)
#
ifeq ($(JOBS),)
  JOBS := $(shell grep -c ^processor /proc/cpuinfo 2>/dev/null)
feq ($(JOBS),)
    JOBS := 1
  endif
endif

这种计算了/proc/cpuinfo以processor开头的行的数量。

这里不使用wc命令来计算匹配的行数,而是用grep -c来获取。

这里JOBS是CPU的个数,用这个变量在子进程中使用make命令。

$(MAKE) -f Makefile.perf --no-print-directory -j$(JOBS) O=$(FULL_O) $(SET_DEBUG) $@

关于make时,通过-j参数指定多线程数目

之前在折腾crosstool-ng:

【记录】crosstool为xscale编译(ct-ng build)过程

时,就偶尔看到别人用

ct-ng build.4

意思是多线程去编译

估计底层就是调用的makefile的支持多线程的这个功能。

后来又在别处看到类似的写法了:

Introduction to Cross Compilation

中的:

ake

  • ARCH=arm
  •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 uImage -j4

此时,才想到,去查查make的参数:

(此处是在cygwin中)

Administrator@PC-20130611GART
/cygdrive/e/Dev_Root
$
make

--help
Usage:
make

[options]
[target] ...
Options:

-b,
-m                      Ignored
for

compatibility.

-B,
--always-
make

Unconditionally
make

all
targets.

-C
DIRECTORY, --directory=DIRECTORY

Change
to DIRECTORY before doing anything.

-d
Print lots of debugging information.

--debug[=FLAGS]
Print various types of debugging information.

-e,
--environment-overrides

Environment
variables override makefiles.

--
eval
=STRING
Evaluate STRING as a makefile statement.

-f
FILE, --
file
=FILE,
--makefile=FILE

Read
FILE as a makefile.

-h,
--help                  Print this message and
exit
.

-i,
--ignore-errors         Ignore errors from recipes.

-I
DIRECTORY, --include-
dir
=DIRECTORY

Search
DIRECTORY
for

included
makefiles.

-j
[N], --jobs[=N]          Allow N jobs at once; infinite jobs with no arg.

-k,
--keep-going            Keep going when some targets can't be made.

-l
[N], --load-average[=N], --max-load[=N]

Don't
start multiple jobs unless load is below N.

-L,
--check-
symlink
-
times

Use
the latest mtime between symlinks and target.

-n,
--just-print, --dry-run, --recon

Don't
actually run any recipe; just print them.

-o
FILE, --old-
file
=FILE,
--assume-old=FILE

Consider
FILE to be very old and don't remake it.

-p,
--print-data-base       Print
make
's
internal database.

-q,
--question              Run no recipe;
exit

status
says
if

up
to
date
.

-r,
--no-
builtin
-rules
Disable the built-
in

implicit
rules.

-R,
--no-
builtin
-variables
Disable the built-
in

variable
settings.

-s,
--silent, --quiet       Don't
echo

recipes.

-S,
--no-keep-going, --stop

Turns
off -k.

-t,
--
touch

Touch
targets instead of remaking them.

--trace
Print tracing information.

-

,
--version               Print the version number of
make

and
exit
.

-w,
--print-directory       Print the current directory.

--no-print-directory
Turn off -w, even
if

it
was turned on implicitly.

-W
FILE, --what-
if
=FILE,
--new-
file
=FILE,
--assume-new=FILE

Consider
FILE to be infinitely new.

--warn-undefined-variables
Warn when an undefined variable is referenced.

This
program built
for

i686-pc-cygwin
Report
bugs to <bug-
make
@gnu.org>

Administrator@PC-20130611GART
/cygdrive/e/Dev_Root
$

果然对应的-j==–jobs,指的是多线程的意思:

-j
[N], –jobs[=N] Allow N jobs at once; infinite jobs with no arg.

用法即:

ake

  • –j
  • 4

ake
  • –jobs=4

make加上-s,表示silent,不输出详细log信息

之前折腾:

【记录】尝试用QEMU模拟ARM开发板去加载并运行Uboot,kernel,rootfs

参考的:

Virtual Development Board

中就用到:

  • sudo
  • make

install

-s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versatile_defconfig -s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uImage -s

其中的-s参数,之前就猜测是silent的意思。

根本上面的–help输出的信息,果然是:

-s,
 –silent, –quiet Don’t echo recipes.

-f指定makefile文件

之前就知道的,可以通过-f指定特定的makefile文件的。

背景是:

当执行make时,默认会去(当前文件夹下)找名为Makefile的文件

如果此处你需要去运行特定文件名的makefile文件,比如my.mk

那么就可以通过-f去指定:

1 make

  • –f
  • my.mk

即可。

make help可以用来查看当前支持哪些目标

一般来说,多数的makefile文件,除了最常见的make all,make clean等最常见的目标之外,往往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目标供执行,即:

make xxx

make yyy

等等。

而想要去查看,有哪些xxx和yyy供你使用,可以通过make help去查看。

举例:

最近折腾的:

【记录】Ubuntu下为QEMU的arm平台交叉编译BusyBox

中的make help的输出,就是:

crifan@ubuntu:busybox-1.16.0$
make

help
Cleaning:

clean
elete temporary files created by build

distclean
elete all non-
source

files
(including .config)

doc-clean
- delete all generated documentation

Build:

all
xecutable and documentation

busybox
he swiss-army executable

doc
- docs
/BusyBox
.{txt,html,1}

html
reate html-based cross-reference

Configuration:

allnoconfig
- disable all symbols
in

.config

allyesconfig
-
enable

all
symbols
in

.config
(see defconfig)

config
ext based configurator (of last resort)

defconfig
-
set

.config
to largest generic configuration

menuconfig
nteractive curses-based configurator

oldconfig
- resolve any unresolved symbols
in

.config

hosttools
- build
sed

for

the
host.

You
can use these commands
if

the
commands on the host

is
unusable. Afterwards use it like:

make

SED=
"/home/crifan/develop/embedded/qemu/rootfs/busybox/busybox-1.16.0/sed"

Installation:

install

-
install

busybox
into CONFIG_PREFIX

uninstall

Development:

baseline
reate busybox_old
for

bloatcheck.

bloatcheck
- show size difference between old and new versions

check
- run the
test

suite
for

all
applets

checkhelp
heck
for

missing
help-entries
in

Config.
in

randconfig
- generate a random configuration

release
- create a distribution tarball

sizes
how size of all enabled busybox symbols

objsizes
how size of each .o object built

bigdata
how data objects, biggest first

stksizes
- show stack
users
,
biggest first

如此,就知道了:

当前的busybox的makefile中,支持如此多的目标,而想要查看当前busybox的各种stack信息,就可以去试试那个stksizes了:

crifan@ubuntu:busybox-1.16.0$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xscale-linux-gnueabi- stksizes
arm-xscale-linux-gnueabi-objdump
-d busybox_unstripped |
/home/crifan/develop/embedded/qemu/rootfs/busybox/busybox-1
.16.0
/scripts/checkstack
.pl
arm |
uniq
buffered_vfprintf
[busybox_unstripped]:         8384
phys_pages_info
[busybox_unstripped]:           8192
__get_nprocs
[busybox_unstripped]:          8192
__res_vinit
[busybox_unstripped]:           8192
_IO_wfile_seekoff
[busybox_unstripped]:         4224
__unix_grantpt
[busybox_unstripped]:            4224
_IO_vfwprintf
[busybox_unstripped]:         4224
grantpt
[busybox_unstripped]:               4160
bb_full_fd_action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find_list_entry2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readlink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pid_is_exec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execle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execl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execlp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_dl_get_origin
[busybox_unstripped]:            4096
ipaddr_list_or_flush
[busybox_unstripped]:      3664
iproute_list_or_flush
[busybox_unstripped]:     3648
__c32
[busybox_unstripped]:             3600
buffered_vfprintf
[busybox_unstripped]:         3302
__mpatan
[busybox_unstripped]:              2976
fallbackSort
[busybox_unstripped]:          2928
atan2Mp.constprop.0
[busybox_unstripped]:       2304
__mpsqrt
[busybox_unstripped]:              2304
__slowpow
[busybox_unstripped]:             2304
cal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2288
internal_fnmatch
[busybox_unstripped]:          2144
doCommands
[busybox_unstripped]:            2112
__slowexp
[busybox_unstripped]:             1984
__mpexp
[busybox_unstripped]:               1984
normalized
[busybox_unstripped]:            1968
get_next_block
[busybox_unstripped]:            1968
identify_from_stdin
[busybox_unstripped]:       1792
__ieee754_log
[busybox_unstripped]:         1648
huft_build
[busybox_unstripped]:            1488
iproute_modify
[busybox_unstripped]:            1376
svc_getreq_common
[busybox_unstripped]:         1328
__mpatan2
[busybox_unstripped]:             1312
inflate_block
[busybox_unstripped]:         1296
_IO_vfprintf
[busybox_unstripped]:          1296
__libc_message
[busybox_unstripped]:            1280
getlogin_r
[busybox_unstripped]:            1280
mainQSort3.constprop.2
[busybox_unstripped]:        1264
__gettextparse
[busybox_unstripped]:            1248
iproute_get
[busybox_unstripped]:           1184
rx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1152
ether_wake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1152
procps_scan
[busybox_unstripped]:           1152
unwind_phase2_forced
[busybox_unstripped]:      1152
build_trtable
[busybox_unstripped]:         1126
wget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1120
iprule_modify
[busybox_unstripped]:         1120
getopt32
[busybox_unstripped]:              1104
_svcauth_des
[busybox_unstripped]:          1088
two_way_long_needle
[busybox_unstripped]:       1056
ether_hostton
[busybox_unstripped]:         1056
check_existence_through_netlink
[busybox_unstripped]:   1040
two_way_long_needle
[busybox_unstripped]:       1040
clnt_sperror
[busybox_unstripped]:          1040
clnt_spcreateerror
[busybox_unstripped]:        1040
_dl_signal_error
[busybox_unstripped]:          1040
internal_fnwmatch
[busybox_unstripped]:         1030
bad_zone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get_dirsize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map_block2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map_block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addLines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getNum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perror_internal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__getmntent_r
[busybox_unstripped]:         1024
__mpsin
[busybox_unstripped]:               996
__mpcos
[busybox_unstripped]:               996
__mpsin1
[busybox_unstripped]:              992
__mpcos1
[busybox_unstripped]:              992
__sin32
[busybox_unstripped]:               988
__cos32
[busybox_unstripped]:               988
__mpranred
[busybox_unstripped]:            988
__mplog
[busybox_unstripped]:               984
udhcpc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884
dhcprelay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836
udhcpd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824
sha512_process_block128
[busybox_unstripped]:       812
glob_in_dir
[busybox_unstripped]:           804
init_exec
[busybox_unstripped]:             788
write_wtmp
[busybox_unstripped]:            780
nfsmount
[busybox_unstripped]:              732
do_tunnels_list
[busybox_unstripped]:           724
print_tunnel
[busybox_unstripped]:          712
pututline_file
[busybox_unstripped]:            708
if_readlist_proc
[busybox_unstripped]:          696
udhcp_send_raw_packet
[busybox_unstripped]:     692
arp_show
[busybox_unstripped]:              684
__inv
[busybox_unstripped]:             664
__gnu_Unwind_Backtrace
[busybox_unstripped]:        664
udhcp_recv_raw_packet
[busybox_unstripped]:     660
print_login_issue
[busybox_unstripped]:         656
send_ACK
[busybox_unstripped]:              644
send_release
[busybox_unstripped]:          644
send_offer
[busybox_unstripped]:            640
send_renew
[busybox_unstripped]:            640
send_NAK
[busybox_unstripped]:              636
send_discover
[busybox_unstripped]:         636
send_inform
[busybox_unstripped]:           632
send_decline
[busybox_unstripped]:          632
send_select
[busybox_unstripped]:           632
ash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632
dnsd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604
_dl_start_profile
[busybox_unstripped]:         604
sha_crypt
[busybox_unstripped]:             596
__gnu_Unwind_RaiseException
[busybox_unstripped]:   580
_dl_map_object
[busybox_unstripped]:            580
inetd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576
readtoken1
[busybox_unstripped]:            572
_dl_debug_vdprintf
[busybox_unstripped]:        556
process_dev
[busybox_unstripped]:           544
get_header_tar
[busybox_unstripped]:            540
uname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540
last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532
glob_in_dir
[busybox_unstripped]:           532
dir_act
[busybox_unstripped]:               524
retrieve_file_data
[busybox_unstripped]:        524
log_option
[busybox_unstripped]:            524
gaih_inet
[busybox_unstripped]:             520
readprofile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516
writeTarHeader
[busybox_unstripped]:            516
_IO_vfscanf
[busybox_unstripped]:           516
handle_net_output
[busybox_unstripped]:         512
writeLongname
[busybox_unstripped]:         512
getnameinfo
[busybox_unstripped]:           484
print_addrinfo
[busybox_unstripped]:            480
_nl_load_locale_from_archive
[busybox_unstripped]:  460
read_alias_file
[busybox_unstripped]:           460
_dl_discover_osversion
[busybox_unstripped]:        460
authunix_create
[busybox_unstripped]:           456
login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452
print_route
[busybox_unstripped]:           444
evalfun
[busybox_unstripped]:               440
_dl_catch_error
[busybox_unstripped]:           440
brctl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420
evalbltin.isra.1
[busybox_unstripped]:          420
evaltree
[busybox_unstripped]:              420
setvarsafe
[busybox_unstripped]:            416
redirectsafe
[busybox_unstripped]:          416
crond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412
modprobe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412
ipaddr_modify
[busybox_unstripped]:         412
scan_proc_net
[busybox_unstripped]:         412
_Unwind_VRS_Pop
[busybox_unstripped]:           412
__sleep
[busybox_unstripped]:               408
____strtod_l_internal
[busybox_unstripped]:     404
exitshell
[busybox_unstripped]:             404
bb_ask
[busybox_unstripped]:                404
get_linux_version_code
[busybox_unstripped]:        396
safe_gethostname
[busybox_unstripped]:          396
safe_getdomainname
[busybox_unstripped]:        396
getdomainname
[busybox_unstripped]:         396
runsv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92
__gethostname
[busybox_unstripped]:         392
update_utmp
[busybox_unstripped]:           384
print_rule
[busybox_unstripped]:            384
parse_config_file
[busybox_unstripped]:         380
reread_config_file
[busybox_unstripped]:        380
set_loop
[busybox_unstripped]:              380
fbset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72
find_block_device
[busybox_unstripped]:         372
arping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64
_IO_vdprintf
[busybox_unstripped]:          364
md5_crypt
[busybox_unstripped]:             356
passwd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48
__mbsrtowcs_l
[busybox_unstripped]:         348
list_devs_in_proc_partititons
[busybox_unstripped]: 344
sha1_process_block64
[busybox_unstripped]:      340
__glob64
[busybox_unstripped]:              340
display_process_list
[busybox_unstripped]:      332
__wcsrtombs
[busybox_unstripped]:           332
INET6_displayroutes
[busybox_unstripped]:       328
__dvd
[busybox_unstripped]:             328
mainSort
[busybox_unstripped]:              324
__mbsnrtowcs
[busybox_unstripped]:          324
__ttyname_r
[busybox_unstripped]:           324
glob
[busybox_unstripped]:              324
sulogin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16
makedevs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16
re_compile_fastmap_iter.isra.40
[busybox_unstripped]:   316
do_lzo_decompress
[busybox_unstripped]:         312
do_system
[busybox_unstripped]:             312
do_lzo_compress
[busybox_unstripped]:           308
updwtmp_file
[busybox_unstripped]:          308
getutline_r_file
[busybox_unstripped]:          308
correct_password
[busybox_unstripped]:          304
__libc_start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04
telnetd_main
[busybox_unstripped]:          300
read_line_input
[busybox_unstripped]:           300
re_search_internal
[busybox_unstripped]:        300
internal_getut_r
[busybox_unstripped]:          300
crifan@ubuntu:busybox-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