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预热系统的作用及预热方法

楼主(2019-11-27):
    波峰焊预热系统的作用及预热方法

      波峰焊预热系统的作用

      (1)助焊剂中的溶剂成份在通过预热器时,将会受热挥发。从而避免溶剂成份在经过液面时高温气化造成炸裂的现象发生,终防止产生锡粒的品质隐患。

      (2)待浸锡产品搭载的部品在通过预热器时的缓慢升温,可避免过波时因骤热产生的物理作用造成部品损伤的情况发生。

      (3)预热后的部品或端子在经过波时不会因自身温度较低的因素大幅度降低焊点的焊接温度,从而确保焊接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温度要求。

      波峰焊预热方法

      波峰焊机中常见的预热方法有三种:①空气对流加热;②红外加热器加热;③热空气和辐射相结合的方法加热。

      波峰焊预热温度

      般预热温度为130~150℃,预热时间为1~3min。预热温度控制得好,可防止虚焊、拉和桥接,减小焊料波对基板的热冲击,有效地解决焊接过程中PCB板翘曲、分层、变形问题。

      波峰焊焊接系统

      焊接系统般采用双波。在波峰焊接时,PCB板先接触第个波,然后接触第二个波。第个波是由窄喷嘴喷流出的“湍流”波,流速快,对组件有较高的垂直压力,使焊料对尺寸小,贴装密度高的表面组装元器件的焊端有较好的渗透性;通过湍流的熔融焊料在所有方向擦洗组件表面,从而提高了焊料的润湿性,并克服了由于元器件的复杂形状和取向带来的问题;同时也克服了焊料的“遮蔽效应”湍流波向上的喷射力足以使焊剂气体排出。

      因此,即使印制板上不设置排气孔也不存在焊剂气体的影响,从而大大减小了漏焊、桥接和焊缝不充实等焊接缺陷,提高了焊接可靠性。经过第个波的产品,因浸锡时间短以及部品自身的散热等因素,浸锡后存在着很多的短路,锡多,焊点光洁度不正常以及焊接强度不足等不良内容。因此,紧接着必须进行浸锡不良的修正,这个动作由喷流面较平较宽阔,波较稳定的二喷流进行。这是个“平滑”的波,流动速度慢,有利于形成充实的焊缝,同时也可有效地去除焊端上过量的焊料,并使所有焊接面上焊料润湿良好,修正了焊接面,消除了可能的拉和桥接,获得充实缺陷的焊缝,终确保了组件焊接的可靠性。

网友:
    爱学习,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