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的组成及工艺

楼主(2019-11-27):
    波峰焊设备的组成及工艺

  波峰焊设备

      波峰焊设备是指将熔化的软钎焊料(铅锡合金),经电动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亦可通过向焊料池注入氮气来形成,使预先装有元器件的印制板通过焊料波峰,实现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根据机器所使用不同几何形状的波峰,波峰焊系统可分许多种。

      波峰焊设备的组成

      1、涂助焊剂装置

      自动焊接中助焊剂的涂敷方法较多,如波式、发泡式、喷射式等,其中发泡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发泡式助焊剂装置,在由塑料或不锈钢制成的槽内装根微孔型发泡瓷管或塑料管,并且槽内盛有助焊剂。当发池管接通压缩空气时.助焊剂即从微孔内喷出细小的泡沫,喷射到印制线路板上。其目的是要达到:去除金属表面氧化物,阻止焊接时再氧化,减小锡液表面张力,使其润湿性能更好,以强化焊接效果。

      在焊接前,定要检测勋焊剂的比例,过期的助焊剂不能使用。用压缩空气使助焊剂发生泡沫时,定要经过净化处理,不能让水蒸气进入助焊剂内,否则,将会降低焊接效果。定要检测勋焊剂的比例,过期的助焊剂不能使用。用压缩空气使助焊定要经过净化处理,不能让水蒸气进入助焊剂内,否则,将会降低焊

      2、波峰焊预热器

      预热器可分为热风型与辐射型。热风型预热器,主要由加热器与鼓风机组成.当加热器产生热量时,鼓风机将其热量吹向印铜电路板,使印制电路板达到规定的温度。箔射型主要是靠热板产生热量辐射,使印制板温度上升。预热的作用是:将焊剂牛的酸性活化剂分解,然后与氧化膜起反应,使印制板焊件上的氧化膜清除;排除潮气,以免在焊接时汽化,形成不可靠焊点;使印钢板上温度逐渐升高,以便在波峰焊接时,使元件免受热的冲击而损坏。

      3、波峰焊锡槽

      此装置包括:锡波喷嘴和锡缸,是完成印制电路板波峰焊接的主要设备。熔化的焊锡在机械泵(或电磁泵)的作用下由喷嘴源源不断喷出而形成波蜂。如图所示。当印制电路板经过波时即达到焊接的目的。由于波峰焊机的种类较多,其焊料波的形状也有所不同,常用的为单向波和双向波海。焊料向个方向流动且与印制板移动方向相反的称单向波。焊料向两个方向流动的称双向波。锡缸(焊料槽)由金属材料制成。这种金属不易被焊料所润湿,而且不溶解于焊料。锡缸形状依机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4、波峰焊传送装置

      传送装置通常是种链带水平铺送线,其速度可以随时调节,当印制电路板放在传送装置上时应平移、不产生抖动。

      波峰焊设备工艺

      波峰焊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有了新的焊接工艺。以前的是采用锡铅合金,但是铅是重金属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于是现在有了无铅工艺的产生。它采用了*锡银铜合金*和特殊的助焊剂且焊接接温度的要求更高更高的预热温度还要说一点在PCB板过焊接区后要设立一个冷却区工作站。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热冲击另一方面如果有ICT的话会对检测有影响。

      在大多数不需要小型化的产品上仍然在使用穿孔(TH)或混和技术线路板,比如电视机、家庭音像设备以及即将推出的数字机顶盒等,仍然都在用穿孔元件,因此需要用到波峰焊。从工艺角度上看,波峰焊机器只能提供很少一点最基本的设备运行参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