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查看C51中的C语句的机器周期?

楼主(2019-11-27):
我用的是Keil2版本。
请看: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
现在我知道_nop_()是一个机器周期,现在我需要知道
do和while占用多少机器周期。我上网查了下,说是
能通过debug查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请问如何查看C51中的C语句的机器周期?能详细
说说吗?谢谢

网友A:
    你用keil4的debug模式,在函数外面用一个IO口,定义为高电平,出了函数这个IO口置低电平,看这个IO的波形可以计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keil4的debug模式,在函数外面用一个IO口,定义为高电平,出了函数这个IO口置低电平,看这个IO的波形可 ...

    在这个方法上,页可以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