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数值是如何算的?

楼主(2019-11-27):
我只懂C1和R1组成个高通滤波器,他俩的值正好为0.1HZ,那么后面的数值是怎么算的?后面好像是三个低通滤波,为什么要三个呢

网友:
把整个链路的传输函数计算一下

网友:
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跟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
    整体来看是个带通滤波器,这种东西不用自己算的,现在都有仿真软件,仿真一下,比自己计算准的多。

网友:
    HPF+LPF+Sallen Key电路。公式不太好打,网上自己搜索下,就代进去计算下。

网友:
    第一级也是0.0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