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自动化检查工具

楼主(2019-11-28):
    现在的原理图设计越来越复杂,我想找一个原理图的自动化检查工具,来提高设计效率. 例如mentorxpedition® Valydate Schematic Analysis,有没有谁能推荐一个原理图的自动化检查工具?

楼主:
    我感觉Mentor的这种原理图检查工具功能挺强的,只是它的数据库是联网的,对我这样小公司的人来说是不太可能的.难道大家都没有想用工具去检查原理图?人很容易形成定势思维,对错误视而不见.下面是Mentor的Valydate的介绍

    Pin voltage parametric verification for maximum, minimum, and logic thresholds
    Bus flip errors (MSB to LSB, TX and RX errors)
Full multi-board and backplane interface verification
Pin function compatibility tests
Symbol mismatch (to datasheet)
    Driver/receiver technology matching
Diode orientation verification
    Driver/receiver function matching
Power/ground/open collector/drain shorts
    Capacitor decoupling sufficiency checks
    Capacitor voltage derating (to user derating rules)
Redundant resistors (on a net detection)

    Open collector/drain verification
    Poor design practice checks (e.g. using pull-ups, pull downs when needed...)
    Power/ground plane connection verification
Component power checks
    Multiple or missing power supplies (on a net)
Differential pin verification
Unconnected nets or bus detection
Off-board nets detection
    Overloaded pins identification
    Unconnected mandatory pins identification
Nets missing driver
Nets missing receiver

网友:
    软件自带的有啊,不知够不够你用?

楼主:
    软件自带的还是太弱了,比如一个FPGA它的管腿既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IO的电压也是随Bank电压而变的.而我们的原理图工具是这种IO属性是建库的时候定的,根本不能随着设计的不同而改变它的PIN的属性,所以就没有办法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