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峰值保持电路放电问题?

楼主(2019-11-28):
    如图,在multsim上仿真峰值保持电路,用模拟开关控制放电。仿真出来在模拟开关放电结束的时刻,C4上出现负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由于C点出现负电平,反馈到运放1的反向端后会使得B点输出高电平,继而使二极管D1导通,C4又被充电了。搜了很多相关帖子都没看到有人讲过这里的问题。

网友:
    1、建议给C4并联一个1M的电阻;2、使用二极管整流,过零点出现很小的负压不可避免,通过调整二极管和运放参数可以减小,但是不能完全消失

网友:
    从波形上看,似乎D2没有接入电路?不然怎么会当B点输出很负的电压时, D点电压却高高在上。请楼主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