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反向电流的损害?

楼主(2019-11-28):
    在特定电路配置下,输出电压有时可能会高于输入电压。 这将导致反向电流状况,并可能损坏您的电路。那么,应该如何防止反向电流的损害?

    以下有3种常见的方法可以防止反向电流 - 二极管,MOSFET 和 负载开关
    二极管

    二极管提供最简单且最便宜的反向电流保护方法。 但是,对于典型的二极管,二极管上的正向压降将Vcc限制在0.6V-0.8V,并增加了系统的功耗。

    您可以选择肖特基二极管以減少正向压降,但它们較昂贵,而且有較多的反向电流泄漏。
    MOSFETS ( MOS管 )

    使用如下所示2个MOS管串联的好方法。在MOS管关闭时,可以阻止從两个方向上來的电流。 MOS管的压降低于二极管解决方案,但缺点是这种方法需要更多的空间。

    负载开关

    与MOS管一样,负载开关可在关闭时阻止两个方向上的电流。 它们还减少了占地面积和BOM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