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如何导出IBS EBD模型

楼主(2019-11-28):
Hyperlynx如何导出IBS EBD模型? 导入brd文件, export工具栏-> Board to IBIS .EBD File 选项为灰的,不能选
怎么导出为EBD模型?

网友(2020-01-28):
启动的时候 check in 以下 EDB writer 的 license

网友(2020-09-17):
我的版本没有这个选项,是不是被阉割了,我装的时候全部安装了啊

网友(2021-06-23):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灰色的

网友(2023-11-24):
请问怎么导出EBD模型文件,中间需要手动设置电气参数吗,还是说可以直接导出模型?有具体的步骤吗,网上搜索不到,各位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