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写LED死活点不亮?

楼主(2019-11-28):
为什么return不过去呢?研究了一个多星期了。编译没有任何警告与错误,是哪里不对啊?

网友:
上电的时候,如果两个按键都是高电平的时候,K的值不是1也不是2。进入while(1)里面。不会检测到按键,所以LED不会再变化

网友:
    工程配置有问题,贴一下你的工程

网友:
仅仅从贴出的图片看,key1按下,LED1灯亮;按键的GPIO口配置的是中断还是查询方式,还要注意io口的定义,下面是一种按键中断的处理,供参考:

四个按键PIN脚定义
#define KEY1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GPIO_Port GPIOC
#define KEY1_EXTI_IRQn EXTI0_IRQn
    #define KEY2_Pin GPIO_PIN_1
    #define KEY2_GPIO_Port GPIOC
    #define KEY2_EXTI_IRQn EXTI1_IRQn
#define KEY3_Pin GPIO_PIN_2
    #define KEY3_GPIO_Port GPIOC
#define KEY3_EXTI_IRQn EXTI2_IRQn
#define KEY4_Pin GPIO_PIN_3
#define KEY4_GPIO_Port GPIOC
#define KEY4_EXTI_IRQn EXTI3_IRQn

中断回调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switch(GPIO_Pin)

      case KEY1_Pin: keyValue = KEY1_VALUE;
   break;
      case KEY2_Pin: keyValue = KEY2_VALUE;
       break;
ase KEY3_Pin: keyValue = KEY3_VALUE;
       break;
ase KEY4_Pin: keyValue = KEY4_VALUE;
   break;
      default:  keyValue = KEY_VALUE_NONE;
   break;
 }

按键扫描
    uint8_t KeyScan(void)
    {
 if(KEY1==0||KEY2==0||KEY3==0||KEY4==0)
 {
      HAL_Delay(10);
      if   (KEY1==0)
   return KEY1_VALUE;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VALUE;
lse if(KEY3==0)
   return KEY3_VALUE;
lse if(KEY4==0)
   return KEY4_VALUE;
 }
 return KEY_VALUE_NONE;
}

网友A:
    把“ k = keyscan();” 这一行挪到while(1)后面的{}里面去。

网友B:
    掌握一种好的方法,对你学习单片机系统开发更有益,请参见:
    “从0开始,10分钟点亮LED灯”不是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k = keyscan();” 这一行挪到while(1)后面的{}里面去。

 是的,是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握一种好的方法,对你学习单片机系统开发更有益,请参见:“从0开始,10分钟点亮LED灯”不是神话!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29):
    第一,主程序里边keyscan没放到死循环里边,他只执行一次;第二,keyscan里边的两个while让程序停在那里死循环了,走不到return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