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governor的启动

楼主(2019-11-28):
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governor的启动

核心层会通过__cpufreq_set_policy函数,通过CPUFREQ_GOV_POLICY_INIT参数,在公共层的API:cpufreq_governor_dbs中,完成了对governor的初始化工作,紧接着,__cpufreq_set_policy会通过CPUFREQ_GOV_START参数,和初始化governor的流程一样,最终会到达cpufreq_governor_dbs函数中,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启动一个governor的:

  •         case CPUFREQ_GOV_START:
  •                 if (!policy->cur)
  •                         return -EINVAL;
  •                 mutex_lock(&dbs_data->mutex);
  •                 for_each_cpu(j, policy->cpus) {
  •                         struct cpu_dbs_common_info *j_cdbs =
  •                                 dbs_data->cdata->get_cpu_cdbs(j);
  •                         j_cdbs->cpu = j;
  •                         j_cdbs->cur_policy = policy;
  •                         j_cdbs->prev_cpu_idle = get_cpu_idle_time(j,
  •                                                &j_cdbs->prev_cpu_wall, io_busy);
  •                         if (ignore_nice)
  •                                 j_cdbs->prev_cpu_nice =
  •                                         kcpustat_cpu(j).cpustat[CPUTIME_NICE];
  •                         mutex_init(&j_cdbs->timer_mutex);
  •                         INIT_DEFERRABLE_WORK(&j_cdbs->work,
  •                                              dbs_data->cdata->gov_dbs_timer);
  •

首先,遍历使用该policy的所有的处于online状态的cpu,针对每一个cpu,做以下动作:

  • 取出该cpu相关联的cpu_dbs_common_info结构指针,之前已经讨论过,governor定义了一个per_cpu变量来定义各个cpu所对应的cpu_dbs_common_info结构,通过common_dbs_data结构的回调函数可以获取该结构的指针。
  • 初始化cpu_dbs_common_info结构的cpu,cur_policy,prev_cpu_idle,prev_cpu_wall,prev_cpu_nice字段,其中,prev_cpu_idle,prev_cpu_wall这两个字段会被以后的负载计算所使用。
  • 为每个cpu初始化一个工作队列,工作队列的执行函数是common_dbs_data结构中的gov_dbs_timer字段所指向的回调函数,对于ondemand来说,该函数是:od_dbs_timer。这个工作队列会被按照设定好的采样率定期地被唤醒,进行cpu负载的统计工作。

然后,记录目前的时间戳,调度初始化好的工作队列在稍后某个时间点运行:

  •                /* Initiate timer time stamp */
  •                 cpu_cdbs->time_stamp = ktime_get();
  •                 gov_queue_work(dbs_data, policy,
  •                                 delay_for_sampling_rate(sampling_rate), true);

下图表达了启动一个governor的过程:

图 4.1  启动一个governor

工作队列被调度执行后,会在工作队列的执行函数中进行cpu负载的统计工作,这个我们在下一节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