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9-11-28):
图中Q2和Q3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貌似只是开关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是輸入信號開關電源.
Q3是輸入信號拉下電源.使F2(自動回復保險絲)動作斷路.
Q2是Q3動作時會拉下電源回Q ...

    谢谢!这个电路是原厂提供的,应该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是开关电路吧

    好像是的,资料上说是为了加速关断,但是怎么关断的,搞不清楚

网友C:
    DRV_H与DRV_L信号应该是相反的。DRV_H 拉high,PMOS_Q1不通→DRV_l拉low→Q3 +Q2通(个人感觉是给后端提供放电路径);DRV_H拉low,Q1导通开始供电,DRV_l拉high,Q2Q3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V_H与DRV_L信号应该是相反的。DRV_H 拉high,PMOS_Q1不通→DRV_l拉low→Q3 +Q2通(个人感觉是给后端提供 ...

    Q2和Q3配合使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D:
    Q1 是主电源开关管。Q2、Q3构成受控电流源,可在Q1关闭时快速释放负载侧滤波电容上的储能。F2冷态电阻为0.6欧,所以初始放电电流限制在大约1A然后迅速消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 是主电源开关管。Q2、Q3构成受控电流源,可在Q1关闭时快速释放负载侧滤波电容上的储能。F2冷态电阻为0.6 ...

非常感谢!!!

网友:
    C1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上说的,这就是一个放电电路,并且DRV_H和DRV_L是互补的。

网友:
我猜猜看,一开始只用了Q2,然后发现后半段电流不够,因为保险丝保护了电流就小了,所以加了Q3,让其工作在饱和状态后,后半段至少还能维持一定电流,感觉挺好的,这个电路在放到0.5左右时就基本出不来电流了,不过不影响后面负载,嗯可以出图了。这个电路说实话,设计得太差,一个NPN三极管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搞定的事,非得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來Q2,Q3解謎.

    这个一个模块的外围电路,模块内部可能对DRV_L处理了...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Q2和Q3配合使用是什么意思?

个人感觉挺奇怪的是Q3 单独就能完成放电作用,为什么要加Q2.具体可以查一下DRV_L这个信号源端(IC内部)是怎么一个运作形式,这个还是要看spec才能下定论。如果楼主方便可以发出来,大家一起看一下。我是挺好奇的

网友(点评):
Q2的作用是限制F2电流。F2冷态电阻是0.6欧,电流达到1A时,Q2会开始导通,其集电极电流会旁路Q3的基极驱动电流,这个负反馈作用使得F2电流最大在大约1A。

网友(点评):
DR V_L 可以是通过电阻连接NPN三极管开路集电极驱动。这个电路工作电压不低,可以高达42V,一般逻辑IC搞不定。

网友:
    还是不知道谁讲对了

网友:
    应该是快速泄放负载储能,Q2增强了Q3的驱动能力,并由R32控制。

网友:
    楼主应该把周边电路和应用场景也介绍下,方便大神们分析啊
坐等后续

网友E:
    过压过流分立电路,用过

网友:
是可以加速关断的,当DRV L低电平,Q3导通!拉低Q2基极电平,Q2通!
Q2导通增大Q3基极电流,导通更快!
    类似于可控硅的内部电路
你去百度可控硅的内部原理,单向可控硅的就行

网友:
    物理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压过流分立电路,用过

能不能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分析一下原理...

    原理分析见#8楼。

另外,DRV_L 可以是通过电阻连接NPN三极管开路集电极驱动。这个电路输入电源电压不低,可以高达42V,一般逻辑IC搞不定。

    Q2的作用是限制F2电流。F2冷态电阻是0.6欧,电流达到1A时,Q2会开始导通,其集电极电流会旁路Q3的基极驱动电流,这个负反馈作用使得F2电流最大在大约1A。

网友:
    DRV H 和DRV L 接哪里呢,可以截图出来吗?

网友:
    我觉得Q2 Q3是为了实现开关频率,具体要看DRV H 和DRV L接哪里来判断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了这个电路,貌似就是两个PNP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
    http://m.elecfans.c ...

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开关电路吧

网友:
    MOS 管极间电容,加速放电

网友F(2019-12-30):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了这个电路,貌似就是两个PNP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
http://m.elecfans.c ...

应该不是恒流源,如果是恒流源的话,你的负载都么得!直接接到地了,难道驱动地吗?应该是快速通断进行放电的一个电路!毕竟你的前面可是有个1000uf的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恒流源,如果是恒流源的话,你的负载都么得!直接接到地了,难道驱动地吗?应该是快速通断进行放 ...

    恒流源,顾名思义,保持电流恒定。用恒流源给电路中的大电容按照设定的不大不小的电流放电(大了损伤电容,小了速度慢),我觉得8楼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不直接用负载电阻的另一个理由是减小正常工作时浪费在电阻上的功耗。

网友:
    恒流源放电,但是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选用其他更简便的电路作为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