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1 晶振表层是不是要包地?
2哪种晶振的线要走成差分形式?
3晶振下面所有层都要挖空吗?

网友:
    表层是要铺地铜打地孔的

网友A:
    晶振下面不用都挖空,但尽量不要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下面不用都挖空,但尽量不要布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