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11-28):
    共模电感有什么作用?

网友:
    共模电感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共模扼流圈可以传输差模信号,直流和频率很低的差模信号都可以通过,而对于高频共模噪声则呈现很大的阻抗,所以它可以用来抑制共模电流骚扰。  可用在无线通信和电源滤波。

网友A: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也叫共模扼流圈。性能特点:具有极高的初始导磁率,在地磁场下具有大的阻抗和插入损耗,对若干扰具有极好的抑制作用,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呈现出无共振插入损耗特性。l 高初始导磁率:是铁氧体的5-20倍,因而具有更大的插入损耗,对传导干扰的抑制作用远大于铁氧体。l 高饱和磁感应强度:比铁氧体高2-3倍。在电流强干扰的场合不易磁化到饱和。l 卓越的温度稳定性:较高的居里温度,在有较大温度波动的情况下,合金的性能变化率明显低于铁氧体,具有优良的稳定性,而且性能的变化接近于线性。l 灵活的频率特性:而且更加灵活地通过调整工艺来得到所需要的频率特性。通过不同的制造工艺,配合适当的线圈炸熟可以得到不同的阻抗特性,满足不同波段的滤波要求,使其阻抗值大大高于铁氧体。应用范围:l 电网共模干扰滤除l 电子设备和电子仪器抗冲击干扰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也叫共模扼流圈。性能特点:具有极高的初始导磁率,在地磁场下具有大的阻抗 ...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