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匹配问题?

楼主(2019-11-28):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一般都是调2.4G天线的匹配调制50R左右,那我们IC这边需要调吗?
如下图2方向要不要调制50R,如果不是50R会不会衰减功率.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一般都是调2.4G天线的匹配调制50R左右,那我们IC这边需要调吗?
    如下图2方向要不要调制50R,如果不是50R会不会衰减功率.

网友:
    IC那边就不需要调了。

网友:
    功率最大化需要共轭匹配,而不是50欧姆。比如天线阻抗是40+j*10, IC方向是55+j*15,那么就需要把天线调到55-j*15 (或者把IC方向调到40-j*10, 在无损匹配的情况下两者等价)。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有讨论过。在电巢学堂中“微带线匹配” 那节课中讲解的很清楚。

各个器件之间都是要经过50欧姆传输线的,学习过smith 圆图匹配法的知识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阻抗经过一段传输线后,是沿着等阻抗线进行移动,随着移动的长度不一样,最后的阻抗的实部和虚部都发生了变化。 此时,原定的共轭匹配的基础就全变了。

    所以,当50欧姆传输线在我们的电路中时,每个器件都应该匹配到50欧姆上。

网友:
    器件阻抗之间的共轭匹配,更多的是应用在芯片内部电路设计中,这时,芯片内部尺寸小,担任50欧姆传输线功能的线长度为0或非常非常短,相比于波长而言。 它们之间可以采用端口直接匹配,而不是都要匹配到50欧姆

网友:
    共軛匹配是對的, 但是實際上與長度造成的相位有關,所以盡量往50歐姆匹配,或case by case 調到最街也可以

网友:
    两端都调到50ohm比较方便。 也可以做级联调试

楼主:
    好的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20-09-07):
    学习了,虽然不懂,感觉还是很厉害

网友(2021-11-29):
    学习了   感谢大佬

网友(2024-09-24):
    如果IC的输出端是50欧姆,可以把芯片去掉直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