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驱动灯,为什么灯不亮

楼主(2019-11-28):
    栅极1.8V,VDS为什么有1.5V压降?绿灯两端电压2.2V不亮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饱和导通,才会有压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饱和导通,才会有压降吧

现在UGS=1.6V,UGS(th)max=1V,这样算是饱和导通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UGS=1.6V,UGS(th)max=1V,这样算是饱和导通了吗

Vbat是多少V?2.2K电阻上的压降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t是多少V?2.2K电阻上的压降有多少?

    Vbat=3.8V,实际用的1k电阻,压降很小,0.1V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Vbat=3.8V,实际用的1k电阻,压降很小,0.1V不到

    NMOS的型号,以及PCB实际走线,是否能看一下?DS的管脚没有接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的型号,以及PCB实际走线,是否能看一下?DS的管脚没有接反吧?

换个开启电压小一点的nmos是可以的,管脚没有反。。。nmos选的2n7002,但是现在不确认工厂选了哪个厂家的mos管,开启电压不一样。。

网友:
    你现在限流电阻1k,压降0.1V。算下来led电流才0.1mA,你确认这个LED在0.1mA时能发光。
    把限流电阻改小,保证电流在5mA左右。

网友:
    这样看算的话,LED电流只有3.8ma,正常的LED点亮电流在5-1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开启电压小一点的nmos是可以的,管脚没有反。。。nmos选的2n7002,但是现在不确认工厂选了哪个厂家的 ...

    看看MOS管上丝印,也许能查到具体型号和对应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开启电压小一点的nmos是可以的,管脚没有反。。。nmos选的2n7002,但是现在不确认工厂选了哪个厂家的 ...

    看了一下7002的参数,Vgsth最大要3V呢(器件参数有一定的离散分布,在0.8~3V之间),你的驱动电压只有1V多的话,就不保险了。可靠的设计是要让Vgs大于3V。

网友:
    1、你的原理图上标的是三极管,并不是mos管;2、mos管的驱动电压一般都是要大于2.5V(具体看datasheet),按照你说的驱动电压为1.8V,管子肯定不会通的,必须要提高驱动电压,管子才会导通,建议3.3V以上;3、你电路中2.2K电阻两端压降非常低,说明管子并没有导通,首先怀疑是驱动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UGS=1.6V,UGS(th)max=1V,这样算是饱和导通了吗

VGS最好设计为大于2倍VTH电压,避免管子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MOS管的Vgs-on(th)一般有个最小值和最大值,意思是,如果Vgs小于最小值,那就一定不会开启,如果大于最大值,就一定会开启,如果在2个极限值之间的话,就要看运气了。我们设计时,肯定也要按极限值加一定的裕量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另外,开启和截止的电流、电压、电阻等导通特性,与Vgs的电压高低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器件规格书中的参数曲线图中加以确认和选择。

网友:
计算一下电流你就知道了

网友C:
栅极?VDS?你到底用的MosFET还是三极管?
如果是MosFET 你这能亮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极?VDS?你到底用的MosFET还是三极管?
如果是MosFET 你这能亮才怪呢

确实用的是nmos,换了一个型号的mos管是可以亮的

网友:
    用三极管更好

网友:
    2.2K显然太大了

网友:
    看你这个管子好像是晶体管吧?如果是MOS管VGS 1.8V不能完全开启,说以管子上会有压降,电流过小,二极管不亮。

网友:
    经验值:你下拉加大或者去掉!

网友(2020-09-27):
    好奇怪,期待答案揭晓

网友:
    4.7K电阻再小点儿 栅极电压增大

网友:
    VDS1.5V表示開不完全,調整 VGS的電壓。

网友:
    精确的计算逻辑

网友(2021-05-25):
对的,看MOS管最低导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