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的工作原理及内部结构

楼主(2019-11-28):
波峰焊的工作原理及内部结构

波峰焊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电子设备,那么关于它的工作原理你知道多少呢?本文就来为你介绍波峰焊的工作原理,以及波峰焊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波峰焊

波峰焊是让插件板的焊接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达到焊接目的,其高温液态锡保持一个斜面,并由特殊装置使液态锡形成一道道类似波浪的现象,所以叫"波峰焊",其主要材料是焊锡条。

波峰焊工作原理

波峰焊锡机主要是由运输带,助焊剂添加区,预热区,锡炉组成。

运输带主要用途是将电路底板送入波峰焊锡机,沿途经助焊剂添加区,预热区,锡炉等。 助焊剂添加区主要是由红外线感应器及喷嘴组成。红外线感应器作用是感应有没有电路底板进入 ,如果有感应器便会量出电路底板的宽度。助焊剂的作用是在电路底板的焊接面上形成以保护膜。

预热区提供足够的温度,以便形成良好的焊点。有红外线发热可以使电路底板受热均匀。  在双波峰系统中,波的湍流部分防止漏焊,它保证穿过电路板的焊料分布适当。焊料以较高速通过狭缝渗入,从而透人窄小间隙。喷射方向与电路板进行方向相同。单就湍流波本身并不能适当焊接元件,它给焊点上留下不平整和过剩的焊料,因此需要第二个波。

第二层流波或平滑波消除了由第一个湍流波产生的毛刺和焊桥。层流波实际上与传统的通孔插装组件使用的波一样。因此,当传统组件在一台机器上焊接时,就可以把湍流波关掉,用层流波对传统组件进行焊接。

波峰焊系统示意图

现在市面上应用最普遍的双峰系统,其湍流波往复运动,焊料从喷嘴而不是从一个狭长的缝中喷射。运动着的喷嘴在防止漏焊方面比狭缝更有效,因为它不仅产生湍流,而且具有清洗作用。

波峰焊技术

下图显示了波峰焊的焊接技术,焊料池中熔化的焊料向上喷射形成一个凸出的波形。焊接过程中,先在一块插有元件的PCB (PCBA)上涂敷焊剂、经过预热后再通过由熔化了的焊料所形成的波峰,从而使PCB接触波峰顶部将元件和PCB焊盘的连接处焊接起来。

根据机器所使用不同几何形状的波峰,波峰焊系统可以划分成许多种。

双波峰焊系统

所示的是其中一种波峰焊系统(双波峰焊接系统),其中第一个波是一个湍流波,作用是防止虚焊。第二个波是一个平滑波,作用是帮助消除毛刺及焊桥。湍流波既可以通过让熔化的焊料经过一个振荡器来形成,亦可以通过向焊料池中注入氮气来形成。

波峰焊内部结构示意图

波峰焊内部结构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

喷雾系统

预热系统

焊接系统

冷却系统

运输系统

波峰焊的日常维护及保养

波峰焊的操作员要时常对机器进行维护和保养,以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正常运行以及产品品质,减少设备故障,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操作员必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设备必须经常保持热风、冷却、传输、波峰等电机外壳的清洁,以利于散热;

2、定期检查锡炉、预热器中加热器的连接情况,如发现松动、接触不良、绝缘老化等现象应分别予以紧固、清理、更换;应经常检查设备接地是否良好;

3、在出现情况时电源总开关的开闭应先停止锡炉、预热和波峰等大电流负载后才能进行;

4、波峰电机未旋转时,禁止手动调速,以防损坏调速机构;熔化焊料及往锡炉加入高温液态焊料过程中,需戴必要的防护用品,以防烫伤;

5、各传动部分应保持良好润滑,除角度调整机构可用普通润滑脂外,其余均应用高温油脂润滑;

6、定期检查波峰电机润滑及运转情况,确保其正常运行;锡炉喷嘴每星期清理一次,以免因杂物堵死喷嘴而影响波峰平稳度;

波峰焊日常点检

横移气缸是否畅通,检查助焊剂罩过滤网并清除多余的助焊剂残留物,助焊剂过滤网每周用天那水清洗一次, 周要对抽风罩内进行清洁 ,检查喷雾系统喷雾是否均匀。喷头每天要清洗,其方法是较小的助焊剂筒内加入酒精,打开球阀,关闭较大的助焊剂筒的球阀,启动喷雾5-10分钟即可,每周将喷头摘下,浸泡在天那水中两小时即可,检查锡炉氧化黑粉、氧化渣是否过多

1. 为减少锡炉内氧化物的产生,可在锡炉内添加防氧化油、豆油、非氧化合金等

2. 设备每运行1小时,应检查一次锡炉氧化黑粉的数量,并用汤漏将锡渣捞出

3. 检查波峰焊平波是否平稳,200H彻底清洗锡炉一次

4. 锡槽内的氧化物堆积过多,会引起波封不稳、锡槽冒泡,甚至马达停转等问题

5. 此时可以松开固定喷口的螺丝,将喷口拆下,捞去喷口内部的锡渣即可

6. 锡槽内的焊锡在使用数月后,合金成分会发生变化,影响了焊接质量,此时应更换焊锡注意事项

严禁未经培训的人员操作本设备 ,设备开机前必须检查传输链条上是否有杂物 ,设备运转中要随时检查传送链条上是否有卡链现象,发现卡链要及时处理,设备运转中要监控设备其他部件有无异常,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 ,设备停止运行后,要对设备进行5S整理, 绝对不能将助焊剂滴入预热箱、锡炉、电箱和其他有高温的地方,这样容易引发火灾每天开机前应检查锡炉中焊锡的量,保证焊锡够用,严禁在关机前加锡,这样容易在下次开机时产生爆锡现象注意保持电箱内部清洁,以免造成电气事故 ,在调整波峰焊高度时,应按下“急停”按钮,保护好现场,通知相关人员维修。

结语

关于波峰焊的工作原理及其内部结构就介绍到这里了,希望本文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