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smt贴片机基本操作流程(实用)

楼主(2019-11-28):
    看看smt贴片机基本操作流程(实用)

          关键字:SMT贴片机贴片机

    作为高科技产品,安全、正确地操作对机器和对人都是很重要的。安全地操作贴片机最基本的就是操作者应有最准确的判断,应遵循以下的基本安全规则和流程:

    1、机器操作者应接受正确方法下的操作培训。

    2、检查机器,更换零件或修理及内部调整时应关电源(对机器的检修都必须要在按下紧急按钮或断电源情况下进行。

    3、确使“读坐标”和进行调整机器时YPU(编程部件)在你手中以随时停机动作。

    4、确使“联锁”安全设备保持有效以随时停止机器,机器上的安全检测等都不可以跳过、短接,否则极易出现人身或机器安全事故。

    5、生产时只允许一名操作员操作一台机器。

    6、操作期间,确使身体各部分如手和头等在机器移动范围之外。

    7、机器必须有正确接地〈真正接地,而不是接零线〉。

    8、不要在有燃气体或极脏的环境中使用机器。

    SMT贴片机基本操作流程

    SMT贴片机的工作流程:进板与标记识别 -》 自动学习 -》 吸嘴选择 -》 送料器选择 -》 元件拾取 -》 元件检测以评测 -》 贴装 -》 吸嘴归位 -》 出板

    1、待需贴装的PCB板进入工作区并固定在预定的位置上;

    2、元件料安装好在送料器,并按程序中设定的位置,安装到贴片头吸取的位置;

    3、贴片头将移动到吸拾元件的位置,打开真空,吸嘴上降来吸取元件,再通过真空传感器来检测元件是否被吸到;

    4、进行元件识别,读取元件库的元件特征与吸拾的元件进行比较。若比较评测后不符合,则将元件抛到废料盒中。若比较评测符合后则对元件的中心位置及角度进行计算;

    5、根据程序中设定,经过贴片头的Z轴来调整元件的旋转角度,通过贴片头移动到程序设定好的位置,使得元件中心与PCB板贴装位置点重合;

    6、贴片机吸嘴会下降到程序设定好的高度,关闭真空,元件落下,就完成了一次元件贴装操作;

    7、元件全部贴装完成后,吸嘴放置归位,将PCB板传送到设定的位置。完成整次PCB板的贴装操作。

    贴片机各部件名称介绍

    一、主机

    1、主电源开关(Main Power Switch):开启或关闭主机电源

    2、视觉显示器(Vision Monitor):显示移动镜头所得的图像或元件和记号的识别情况。

    3、操作显示器(OperaTIon Monitor):显示机器操作的VIOS软件屏幕,如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或有问题时,在这个屏幕上也显示纠正信息。

    4、警告灯(Warning Lamp):指示贴片机在绿色、黄色和红色时的操作条件。

    绿色:机器在自动操作中

    黄色:错误(回归原点不能执行,拾取错误,识别故障等)或联锁产生。

    红色:机器在紧急停止状态下(在机器或YPU停止按钮被按下)。

    5、紧急停止按钮(Emergency Stop Button):按下这按钮马上触发紧急停止。

    二、工作头组件(Head Assembly)

    1、工作头组件:在XY方向(或X方向)移动,从供料器中拾取零件和贴装在PCB上。

    2、工作头组件移动手柄(Movement Handle):当伺服控制解除时,你可用手在每个方向移动,当用手移动工作头组件时通常用这个手柄。

    三、视觉系统(Vision System)

    1、移动镜头(Moving Camera):用于识别PCB上的记号或照位置或坐标跟踪。

    2、独立视觉镜头(Single-Vision Camera):用于识别元件,主要是那些有引脚的QPF.

    3、背光部件(Backlight Unit):当用独立视觉镜头识别时,从背部照射元件。

    4、激光部件(Laser Unit):通过激光束可用于识别零件,主要是片状零件。

    5、多视像镜头(MulTI-Vision Camera):可一次识别多种零件,加快识别速度。

    四、供料平台(FeederPlate)

    带装供料器、散装供料器和管装供料器(多管供料器),可安装在贴片机的前或后供料平台。

    五、轴结构(Axis ConfiguraTIon)

    X轴:移动工作头组件跟PCB传送方向平行。

    Y轴:移动工作头组件跟PCB传送方向垂直。

    Z轴:控制工作头组件的高度。

    R轴:控制工作头组件吸嘴轴的旋转。

    W轴:调整运输轨的宽度。

    六、运输轨部件(Conveyor Unit)

    1、主挡板(Main Stopper)

    2、定位针 (Locate Pins)

    3、Push-in Unit(入推部件)

    4、边缘夹具 (Edge Clamp)

    5、上推平板 (Push-up Plate)

    6、上推顶针 (Push-up Pins)

    7、入口挡板 (Entrance Stopper)

    七、吸嘴站(Nozzle StaTIon):允许吸嘴的自动交换,总共可装载16个吸嘴,7个标准和9个可选吸嘴。

    八、气源部件(Air Supply Unit) 包括空气过滤器、气压调节按钮、气压表。

    九、输入和操作部件(Data Input and Operation Devices)

    1、YPU ( Programming Unit) 编程部件

    Ready按钮:异常停止的解除和伺服系统发生作用。

    2、键盘( Keyboard )各键的功能

    F1:用于获得目前选项的帮助信息

    F2: PCB生产转型时使用

    F3:转换编制目标(元件信息、贴装信息等)

    F4:转换副视窗(形状、识别等信息)

    F5:用于跳至数据地址

    F6:辅助调整时使用

    F7:设定数据库

    F8:视觉显示实物轮廓

    F9:照位置

    F10:坐标跟踪

    Tab:各视窗间转换

    Insert ,Delete :改变副视窗各参数

    ↑↓→←:光标移动及文页UP/Down移动

    Space Bar(空档键):操作期间暂停机器(再按解除暂停)

网友:
    说明书类文章,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