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或电源线绕磁环几圈 ,是为了增加电感量吗?

楼主(2019-11-28):
信号线或电源线绕磁环几圈 ,是为了增加电感量吗?感谢!

网友:
    这个一般没有必须绕几圈的说法,首先磁环的选择,磁环尺寸和磁性材料对滤波效果都有影响。我一般是要一匝或两匝。如果手上已经有选好的磁环,那你就试,匝数从一匝往上加,直到效果合适为止。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问绕几匝,我估计很少有人可以百分百的确定的。

网友:
    也不能饶太多圈了吧

网友(2020-03-23):
    这个做法的原理你只要弄懂自感和互感的原理就明白了,从磁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