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量检测电路,怎么改进抗扰度呢

楼主(2019-11-28):
电路上的开关检测电路,外部DI1开路的时候,光耦不发光,DIB1输入mcu高电平;外部DI1合闸接地GND-E的时候,光耦发光,DIB1低电平。在平常应用没问题,但是做抗扰度试验就不行了,DI1和GND-E加差模2.5kV,100KHz的阻尼振荡干扰信号,整个设备就死机了,请问哪里改进,增加抗扰度。

网友A:
    输入加ESD管子

网友B:
    首先感觉R124=22K有点太大了,流过光耦的电流大概只有1ma;你的系统是经过光耦隔离的,所以说外部的扰动电压按道理来说不可能让这个设备死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电源收到了干扰死机了,所以造成整个系统死机,解决这种实验不过的办法一般就是增加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加ESD管子

加在哪个位置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觉R124=22K有点太大了,流过光耦的电流大概只有1ma;你的系统是经过光耦隔离的,所以说外部的扰动电 ...

好的,加TVS试试。光耦电流小也会有影响吗?

网友:
    输出加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OK,加TVS管,然后再加个电源模块,变成双电源,试验过了

网友:
    别整的太多了,成本堆太高了不值当

网友:
    楼主解决没,首先需要定位干扰源在哪里

网友(2020-07-29):
    才2500v
找我吧,不过收费咨询哦
    电力系统用的吧
QQ 5098##356
    把##去掉就行

网友(2020-09-02):
    这种干扰一般是加共模的,差模也做?

网友(2023-07-12):
    一般加共模的吧

网友(2025-02-15):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

网友(2025-06-12):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楼主加电源怎么加的

网友:
    为啥检测电路为有问题会让整个设备死机呢?DiB1是接到了很重要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