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和2.5怎么同时安装在同一台电脑?用的是WIN10

楼主(2019-11-29):
论坛里用MGC PCB Release  swicher切换行不通

网友(2020-09-09):
    我是9.5和2.4装同一台电脑没问题    2.5没装过不知道

网友:
    我的也是9.5和2.4同装在一台上,可以切换着用

网友(2024-06-29):
    安装目录不一样就行,几个版本在一起都行。不用切换。

网友(2025-07-15):
    安装在不同的文件夹下就可以了,License路径指向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