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导出IPC356文件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9-11-29):
pads 9.5导出IPC356文件报错,怎么解决?文件路径都是英文,但就是报错。

网友A:
做一下数据库完整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数据库完整性检查。

做了检查,依然出错

网友:
修改简单的文件名试试,不带中文,空格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