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普通的SMD贴片芯片立式焊接

楼主(2019-11-29):
怎么样才能立式焊接到PCB板上,而且要求芯片垂直于板面。想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焊接技术?如图所示:希望大家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A:
哪个芯片?怎样的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芯片?怎样的立式?

谢谢,,就是我发的图片上的那样子啊,SMD立着焊接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焊接工艺?

楼主:
难道各个SMT都没有做过这种工艺的吗?

楼主:
这贴看来要沉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我发的图片上的那样子啊,SMD立着焊接

你给的图片看不清,似乎是有一部分焊端不焊接?一般来说,焊接工艺要与元器件封装匹配,不能刻意让一部分器件焊端不焊接,除非产品不发货。建议再加个元器件封装焊端和PCB焊盘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图片看不清,似乎是有一部分焊端不焊接?一般来说,焊接工艺要与元器件封装匹配,不能刻意让一部分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虽然没听得非常明白,芯片共有8个pin全部需要焊接,并不存在不焊接的.现在重新加了张图片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A:
似乎这个芯片在单板两面都有焊点,没有用过此工艺
个人分析难点在于器件与板厚之间存在公差、影响B面的焊点形成,也就是可能会B面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这个芯片在单板两面都有焊点,没有用过此工艺
个人分析难点在于器件与板厚之间存在公差、影响B面的焊 ...

是的,板两面都有焊盘,关键是芯片还有确保和板面垂直!比较难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板两面都有焊盘,关键是芯片还有确保和板面垂直!比较难搞

没错,这样的设计,手工焊加点锡还有可能,批量设备焊接会很难保证良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这样的设计,手工焊加点锡还有可能,批量设备焊接会很难保证良率。

我看过有一款日本产品是这样弄的,搞不懂日本人是用什么工艺!

网友:
我们最近用的pcie槽也是这样的 产线手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有一款日本产品是这样弄的,搞不懂日本人是用什么工艺!

先不考虑器件在SMT过程中如何固定的问题,光从尺寸公差角度,这样的设计用SMT工艺无法控制的:
  • PCB板厚10%公差(假设板厚2mm,则偏差为+/-0.2mm)
  • 器件槽来料也有公差(资料上一般要标注)

所以器件上下焊端与PCB焊盘之间的最大间隙0.1mm以上,
  3.焊锡能弥补的高度0.1mm以内(就算按照最厚的钢网0.2mm设计、回流后锡量减半)

所以SMT批量焊接不可行。你可以设法了解下你提到的日本产品用的啥工艺,除了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考虑器件在SMT过程中如何固定的问题,光从尺寸公差角度,这样的设计用SMT工艺无法控制的:
  • PCB板 ...
  •
    谢谢,你说的很对,手工焊接很难而且太耗时容易短路。日本工艺没有办法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