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修改位号而PCB不报错的Skill

楼主(2019-11-29):
原理图在某一个版本后导入到PCB,之后原理图会在发板前做一次重新编号,然后导入到之前的PCB后,希望所有的器件位置不动,只是位号更新,线、敷铜均保持不变,原PCB不报错,导入后也不报错。
请问有这样的skill吗?

PS:PCB反标功能了解,但是不符合我们对原理图的位号要求,我们一般是每页的器件编号为页码+000 ~ 页码+999。

网友A:
这个功能可用不用到skill。通过Excel和编辑placemnet.txt 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可用不用到skill。通过Excel和编辑placemnet.txt 就能实现

可以稍微详细点说下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