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舵机的连续转向问题

楼主(2019-11-29):
前一直在搞舵机(stc89c52rc芯片),遇到了不少问题,还望大神相助
问题1,模拟舵机是不是只有0,45,90,135,180这几个角度可以定位,如果不是,如何通过控制pwm信号使得舵机转到某个角度(不要求精确)
       2,如何在仅使用一个定时器的情况下实现舵机在两不同角度内转动。
       3,不同舵机即使在相同程序测试情况下,转动稳定性并不一致,如何对于舵机进行参数调整
       4,一直有看到对于双舵机同角度转动程序,那么若使用两个舵机实现不同角度转动,51单片机的输出能力是否足够。
问题不是太难,但希望大神们能给一些具体一点的回答,我虽然在百度等处搜索了一些资料,但仍觉不能太清楚地理解。无他物相与,唯有谢谢二字奉上,谢谢。
注:舵机型号mg996r,sg90.

网友:
    舵机不是只有那几个角度。可以通过pwm给舵机周期20ms的高电平时间为1ms到2ms的范围来控制。我在网上看到说是1ms的占空比,往左边极限位置转动,1.5ms时保持不动,2ms时往右边位置转动。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如何具体精确控制转动多少,但是你可以在论坛看看,我记得我看到过的
    具体我也不太懂,我没控制过。

网友A:
    舵机研究不多,但是之前项目上用到过两次就熟悉过。舵机是通过信号线上输入的PWM的高电平宽度(脉宽)来实现控制转动角度的。假如舵机转动范围180度,舵机默认处于中间位置(0度)。PWM脉宽范围1-2ms。那么1ms脉宽就是-90度,1.5ms脉宽0度,2ms脉宽90度。单片机只提供逻辑信号,舵机自己有驱动电源,因此单片机带舵机没问题。
问题1:不是,上面解释了
问题2:可以考虑分时给信号,舵机不给信号会定住在上一个角度。
问题3:因为mg996r,sg90都是低端舵机,控制无法精确角度(比如1度精度),同时会有抖动,项目中遇到过。要想控制精确考虑换个价位的舵机。
    问题4:单片机驱动没问题,因为输入信号只是逻辑信号,舵机自己有驱动电源

网友:
    3.我看了网上几个舵机,好像他的占空比范围不一样,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最低持续时间有0.5ms的,,只是这个范围不一样,对应的都是0到180度,所以可以在程序里加个中间变量自动转换,pwm变量里面是角度,里面自动按照比例转换成相应占空比。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研究不多,但是之前项目上用到过两次就熟悉过。舵机是通过信号线上输入的PWM的高电平宽度(脉宽)来实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