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关于LED灯串联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9-11-29):
电源78l05.我有一个led 3v 330ma,满负荷太烫,所以,串联了一个33欧姆的电阻,
灯珠电压为2v 100ma ,基本满意。但是算出来要0.3W的电阻 用了1/4W的电阻 很烫
,也理解,但是我换成了个33欧姆的贴片电阻,然后,这个贴片电阻不烫。问什么?
问了参数是1/8W按道里,不应该直接烧了吗?

网友:
贴片电阻散热面积大一些,直接换200欧以上的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