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的选取和板厚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11-29):
过孔的选取和板厚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根据板长加工能力不同,而不同,大概可以按照1:18-1:20来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板长加工能力不同,而不同,大概可以按照1:18-1:20来计算吧,

    谢谢,哪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比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