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9-11-29):
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电源地波形  除了隔离电源,其他的办法有吗

樓主這問題可能貼在電源版面,會有較多的高手幫忙解答!^_^

网友A:
电路贴上来看看啊,不然也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贴上来看看啊,不然也没法帮你分析

如二樓所說,最好有原理圖和線路佈局會較好分析,但可以稍微猜測一下。

  • 電源地是指 220VAC 在繼電器之後有電源電路嗎?
  • 繼電器機械式繼電器固態繼電器 ?
  • 220VAC 打開後的負載電流有多大?

如果雜訊是發生在開關繼電器瞬間,有可能是繼電器彈跳Bouncing)造成的。

  • 機械式繼電器是金屬接點,彈跳Bouncing)現象無法避免,只有選擇工作時間Operation Time)較短的繼電器,減少彈跳Bouncing)的時間。追加 Snubber 電路抑制彈跳Bouncing)造成的電弧Arc),或許會有幫助。
  • 固態繼電器彈跳Bouncing)沒機械式嚴重,搭配緩啟動Softstart)電路可以考慮。
  • 一般負載變化會造成地層有雜訊,有可能是線路佈局對地的處理不盡理想,懷疑是樓主是不是用兩層板設計?道理很簡單,根據歐姆定律 V = IR,只要把地的電阻降低,雜訊電壓也會跟著被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