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E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9-11-29):
各位大佬,
想在板子上加一个PCIe转网口的芯片LAN7430。不想通过插槽金手指的方式,
直接在板上布线连线,可以吗?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多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来科普一下吗

网友:
可以,参考datasheet

网友:
注意信号交叉,直接和板子上的Pcie信号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直接连就好了啊 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的,要注意尽量不要打孔,长度尽量短,布局就按照差分对的方式来对待

楼主(2020-01-14):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要注意尽量不要打孔,长度尽量短,布局就按照差分对的方式来对待

哇,感谢大神回复,我其实更想知道,我是否需要在发送端和接收端分别加上电容。比如,像我这样ok吗。

网友:
    可以啊,首先看你的PCIe速度,不同速度,阻抗要求不同,要进行阻抗控制;其次差分信号的等长处理,组内等长,组间等长;再有就是参考地,最好整层铺地做为参考地;差不多就这些。

网友:
    还有,需要匹配电容,在靠近TX端加电容,注意TX和RX交叉连接,你这样加电容是OK的,容值PCIe速度不同容值不同,0.1UF是可以的,电容最好使用0402封装的,注意REST信号也是需要接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