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捷键怎么设置走线neck模式?

楼主(2019-11-29):
allegro快捷键怎么设置走线neck模式?请大神指点!

网友A:
    cm中设置好neck线宽后,布线的时候右键就有neck的选项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中设置好neck线宽后,布线的时候右键就有neck的选项

    走bga线的时候,正常线宽出不来经常用到neck模式,右键选择neck会多一步鼠标的操作,能用键盘快捷键来操作会更方便些

网友:
    funckey n pop neck

网友B:
    打开env文件,添加如下的代码即可

    funckey n pop neck

    使用的时候在走线的模式下按n快捷键即可进入neck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走線可以.

    但別人拉線為了防呆, 我會設 region (區塊DRC), 不用特別轉換.

如果设Region的话,有时候走差分线用默认线宽,然后他就会默认用REGION的线宽,毕竟区域一般是一个规则的矩形,不会太细,所以还得我手动调到需要的线宽,就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走線可以.

    但別人拉線為了防呆, 我會設 region (區塊DRC), 不用特別轉換.

    region设置线宽不好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区域只能走这个线宽,对于一些有空间走成正常阻抗线宽间距的线会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env文件,添加如下的代码即可

funckey n pop neck

这是我需要的,感谢

网友:
    不要设置region吧 不然其他线穿过该区域的时候 会自动切换成neck模式

网友(2023-04-23):
    不错,每次都要点一下鼠标右键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