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历年电子设计大赛题目(2005-2009)

楼主(2019-11-29):
    正弦信号发生器( A 题)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正弦波输出频率范围: 1kHz~ 10MHz;
    (2)具有频率设置功能,频率步进: 100Hz;
    (3)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优于10-4 ;
    ( 4)输出电压幅度:在负载电阻上的电压峰- 峰值Vopp≥1V;
    (5)失真度:用示波器观察时无明显失真。
2 、发挥部分
    在完成基本要求任务的基础上,增加如下功能:
(1)增加输出电压幅度:在频率范围内负载电阻上正弦信号输出电压的峰- 峰值Vopp=6V±1V;
    (2)产生模拟幅度调制(AM) 信号:在1MHz~10MHz范围内调制度ma 可在10%~100%之间程控调节,
步进量10%,正弦调制信号频率为1kHz,调制信号自行产生;
(3)产生模拟频率调制(FM) 信号:在100kHz~10MHz频率范围内产生10kHz 最大频偏,且最大频
偏可分为5kHz/10kHz 二级程控调节,正弦调制信号频率为1kHz,调制信号自行产生;
    (4)产生二进制PSK、ASK信号:在100kHz 固定频率载波进行二进制键控,二进制基带序列码速
    率固定为10kbps ,二进制基带序列信号自行产生;
    (5)其他。
三、评分标准
项目满分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比较,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图及有关
设计文件,测试方法与仪器,测试数据及测试结果分析

其他5
    集成运放参数测试仪( B题)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能测试通用型集成运算放大器参数的测试仪,示意图如图1 所示。
图1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能测试VIO( 输入失调电压) 、I IO( 输入失调电流) 、AVD ( 交流差模开环电压增益) 和KCMR ( 交流共
模抑制比) 四项基本参数,显示器最大显示数为 3999 ;
(2)各项被测参数的测量范围及精度如下( 被测运放的工作电压为± 15V):
    VIO:测量范围为0~40mV(量程为4mV和40mV),误差绝对值小于3%读数+1 个字;
I IO:测量范围为0~4μ A(量程为0.4 μA 和4μA),误差绝对值小于3%读数+1 个字;
AVD:测量范围为 60dB ~120dB,测试误差绝对值小于3dB;
KCMR:测量范围为 60dB ~120dB,测试误差绝对值小于3dB;
    (3)测试仪中的信号源( 自制) 用于AVD、KCMR参数的测量,要求信号源能输出频率为5Hz、输出电压
有效值为4 V 的正弦波信号,频率与电压值误差绝对值均小于1%;
    (4)按照本题附录提供的符合GB3442-82 的测试原理图( 见图2~图4) ,再制作一组符合该标准的测
    试VIO、I IO、AVD和KCMR参数的测试电路,以此测试电路的测试结果作为测试标准,对制作的运
放参数测试仪进行标定。
2、发挥部分
(1)增加电压模运放BWG ( 单位增益带宽) 参数测量功能,要求测量频率范围为
100kHz ~3.5MHz,测量时间≤ 10 秒,频率分辨力为1kHz;
    为此设计并制作一个扫频信号源,要求输出频率范围为 40kHz ~4MHz,频率误差绝对值
    小于1%;输出电压的有效值为2V±0.2 V ;
    (2)增加自动测量( 含自动量程转换) 功能。该功能启动后,能自动按VIO、I IO、AVD、KCMR和BWG的顺
序测量、显示并打印以上5 个参数测量结果;
(3)其他。
    三、评分标准
项目满分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比较、设计与论证,理论分析与计算,电路
    图及有关设计文件,测试方法与仪器,测试数据及测试结果分析。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50
    3 4/5/2013
    发挥部分
完成第( 1)项30
    完成第( 2)项15
    其他5
四、说明
    1、为了制作方便,被测运放的型号选定为8 引脚双列直插的电压模运放F741 (LM741 、μA741、
F007 等)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
    2、为了测试方便,自制的信号源应预留测量端子;
    3、测试时用到的打印机自带。
附录:
参照GB3442-82 标准, VIO、I IO、AVD和KCMR参数的测试原理图分别如图2、图3 和图4 所示。图3 和
    图4 中的信号源可采用现成的信号源。为了保证测试精度,外接测试仪表(信号源和数字电压表)的精
度应比自制的运放参数测试仪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1) VIO、I IO 电参数测试原理图
图2
①在K1、K2 闭合时,测得辅助运放的输出电压记为VL0 ,则有:
    ②在K1、K2 闭合时,测得辅助运放的输出电压记为VL0 ;在K1、K2 断开时,测得辅助运放的输
    出电压记为VL1,则有:
    (2)AVD电参数的测试原理与测试原理图
图3
    设信号源输出电压为VS,测得辅助运放输出电压为VL0,则有
    (3)KCMR电参数的测试原理与测试原理图
图4
设信号源输出电压为VS,测得辅助运放输出电压为VL0,则有
    附录说明
    1、测试采用了辅助放大器测试方法。要求辅助运放的开环增益大于60dB,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电
流值小;
    2、为了保证测试精度,要求对R、Ri 、RF 的阻值准确测量, R1、R2 的阻值尽可能一致; I IO与R的乘
积远大于VIO; I IO 与Ri // Rf 的乘积应远小于VIO。测试电路中的电阻值建议取: Ri =100Ω 、Rf =20 k
100k R1= R2=30k 、RL=10 k Ω 、R=1MΩ;
3、建议图3、4 中使用的信号源输出为正弦波信号,频率为5Hz、输出电压有效值为4 V 。
简易频谱分析仪( C题)
    一、任务
    采用外差原理设计并实现频谱分析仪,其参考原理框图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