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佬们,ARM芯片的这个EFUSE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9-11-29):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痿雞基百科

eFUSE 是 IBM 發明的一種技術,可以動態實時地重新修改積體電路中的程式。簡單來說,積體電 ...

    這個是 eFuse 在 ARM 中的主要用途,我以前在養雞場學到的認知也是如此!

    https://blog.quarkslab.com/introduction-to-trusted-execution-environment-arms-trustzone.html

    TrustZone is used for many purposes, including DRM, accessing platform hardware features such as stored RSA public key hash in eFuse, Hardware Credential Storage, Secure Boot, Secure Element Emulation, etc.

簡單的講就如二樓版大所言,它是一塊類似 PROM 的區域,能做一次性燒錄。

网友:
    保险丝的意思差不多吧

网友(2020-04-02):
    在做飞腾2000项目时候有一个EFUSE电压,是专门用来烧录的一组电压,平时都不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