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脉冲导通与关闭

楼主(2019-11-29):
    求教如下:
板子上现有-1.5V(可调)、3.3、4.5V(可调)、5V电源,以及逻辑控制芯片的引脚若干(高电平3.3V)
    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控制产生一个宽度可调(us级)的低电平-1.5V,高电平4.5V的脉冲波形呢?

    试了控制MOS管或者电源的EN使能引脚,貌似都不理想。

网友:
    我想到的是这个图,K1和K2选一些高速的开关器件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有大神么

网友A:
    用一个模拟开关就可以了,具体型号在adi官网找一下

网友B:
    用个半桥电路就可以啊,像二楼那样,MOS管选用开关速度高的就可以
    可以在MOS驱动端加入逻辑电路避免上下桥臂同时导通

楼主:
    给力,多谢,了解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模拟开关就可以了,具体型号在adi官网找一下

    已经选好型号了,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半桥电路就可以啊,像二楼那样,MOS管选用开关速度高的就可以
可以在MOS驱动端加入逻辑电路避免上下桥 ...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