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回流焊插件焊盘和SMD器件间距

楼主(2019-11-30):
    通孔回流焊插件焊盘和SMD器件间距多大好?

网友:
    通孔回流焊器件与周围器件,一要考虑贴片空间要求;二要根据引脚、板厚、孔径算出所需锡量,以及钢网厚度计算出钢网开口面积,一般来说通孔回流的钢网开口都是要外延比较多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计算

网友:
    参考这个通孔回流器件的印锡面积,每个pin不同

楼主:
    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的是器件的间距问题,SMD器件距离插件孔的距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的是器件的间距问题,SMD器件距离插件孔的距离问题。

    这个尺寸设计供你参考,一般通孔回流焊会用到阶梯钢网,所以要和周围器件的间距比较大一些,1.25mm以上。
如果你不用阶梯钢网,这个尺寸可以适当减小,比如只留一个钢网隔筋的宽度0.3mm

网友(2020-01-09):
    每个pin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