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在笔记本下设置菜单显示不全怎么解决?

楼主(2019-11-30):
cadence17.4在笔记本下设置菜单显示不全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不可以切换成传统的界面??

网友B:
你分辨率是14寸 1366*768吧?刚好这种尺寸这个分辨率我电脑也有这个问题,基本就选项框下面的确定和取消选项看不到,你想确认的话就选到其他选项页然后回车键,想点取消就直接×掉就好 我这个方法不影响使用。。。  这个问题我已经向cadence提交了 可能没那么快解决
    其他目前也没什么好办法,要不等更新,要不换显示器

    另外我的pcb editor环境下user preference也是选不了确定和取消,不过我也有办法。你如果也是一样的加我QQ 3562904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切换成传统的界面??

不可以,想要传统界面,装回旧版本就好,新版本的UI就是这样的,要不适应,要不gobac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分辨率是14寸 1366*768吧?刚好这种尺寸这个分辨率我电脑也有这个问题,基本就选项框下面的确定和取消选 ...

    我的本子1920*1080也不行,win10在兼容性里DPI缩放某次设置能显示全,然后就再也没有成功一次!4k显示器下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C:
    我的本子1920*1080也不行,win10在兼容性里DPI缩放某次设置能显示全,然后就再也没有成功一次!4k显示器 ...

    早知就到有这问题,当时应该买个4K的本,

网友:
    我给了大家的办法,为什么都不用呢?用缩放软件,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彻底解决,使用KDE Mover-Sizer软件,可以任意拖动这个看不见小下面按键的窗口位置,也可以任意缩放这个窗口。默认alt + 鼠标左键拖动,Alt + 右键缩放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找到了,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显示比例设置成100%,重启电脑就可以了。链接如下:https://blog.csdn.net/qqtolm/article/details/1044949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本子1920*1080也不行,win10在兼容性里DPI缩放某次设置能显示全,然后就再也没有成功一次!4k显示器 ...

解决办法见:https://blog.csdn.net/qqtolm/article/details/104494920

网友:
    改成百分100比例,我还是不太习惯,字体图标太小了。还是觉得缩放软件用起来也挺好。个人习惯吧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B:

    你分辨率是14寸 1366*768吧?刚好这种尺寸这个分辨率我电脑也有这个问题,基本就选项框下面的确定和取消选项看不到,你想确认的话就选到其他选项页然后回车键,想点取消就直接×掉就好 我这个方法不影响使用。。。  这个问题我已经向cadence提交了 可能没那么快解决
 其他目前也没什么好办法,要不等更新,要不换显示器

    另外我的pcb editor环境下user preference也是选不了确定和取消,不过我也有办法。你如果也是一样的加我QQ 356290462

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