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看一下下面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9-12-01):
想请教黑框中的电路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通过改变V_OPM_3V0的大小,可以控制运放TLV9054RUCR的增益,说两个极限①V_OPM_3V0=0,TP4002处电压为0,可以认为(认为)Q4000B完全导通,R4002并联,这时增益最小;②V_OPM_3V0大于某一个值,使得TP4002处电压高到足以使Q4000B截止,那么R4002完全断开,增益最大

楼主(2020-03-24):
引用 网友A:
    通过改变V_OPM_3V0的大小,可以控制运放TLV9054RUCR的增益,说两个极限①V_OPM_3V0=0,TP4002处电压为0,可 ...

    V_OPM_3V0 这个电是一直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_OPM_3V0 这个电是一直有的

    你可以这样理解,正常状态下,放大器的输出是固定增益,V_OPM_3V0单一故障时,放大器的增益会降至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正常状态下,放大器的输出是固定增益,V_OPM_3V0单一故障时,放大器的增益会降至最小

    放大器也是V_OPM_3V0这个电供电啊

网友:
    定性分析,黑色框里就是起一个阀门作用,即只有输出电压高于TP4002处的电压时,这个运放才有负反馈,

网友:
    什么反馈负反馈都已经忘记了,楼上好多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