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电路求解?

楼主(2019-12-01):
此电路为上电开机电路,DC_IN维持多长时间高电平?如何算来的?

网友:
RC时间常数

网友:
    rc时间常数呀

网友:
    C19*R134所得

网友:
    这是放电时间

网友:
    DC_IN 大于2.5V 时 才对电容C19 进行充电

网友:
    如果“DC_IN”的负载为高阻,R133和R134组成的分压电路基本确定了“DC_IN”输出的起始电压(C19在起始未充电状态可视为短路因为其两侧电压差为0),随着C19的充电过程C19两侧的电压差逐渐加大,“DC_IN”输出电压(=分压电压-C19压差)也随之逐渐减小,下降时间与流过C19的电流相关(t=C*ΔU/I),而这电流I等于“DC_IN”的负载电流(图中只有D14的反向漏电流)。

网友(2019-12-31):
    放电时间,RC,即C19乘R134,注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