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微波单刀双掷开关可以反向使用吗?

楼主(2019-12-01):
    项目中要做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几百兆赫兹附近。看了几家公司都是:一个输入端两个输出端这种类型的开关,我们项目中要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的开关。请问这种单刀双掷开关可以反着用吗?希望大家指点。
例如下面两款开关,第一款明确标注了RF IN / RF OUT1 / RF OUT2, 第二款是RF COMMOM / RF1 / RF2. 看了第二看引脚功能描述,应该是IO型。但是不太明白其中怎么回事,希望大家指点。

    第一款开关

    第一款开关

    第二款开关

    第二款开关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反向使用的。
第二款公共端多了个匹配电阻:使每个端口都有匹配电阻。

网友:
    原理框图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开关是双向的,不用的端口有终结电阻。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成继电器,控制信号和主信号是隔离的。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都要求射频端口有隔直电容,电容大小根据信号频率而定。。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最近从器件原理结构上分析了一下:开关主要是基于PIN二极管和场效应三极管来设计的。由于第一款开关的控制电压是负电平,由此分析应该是基于场效应三极管来控制的,场效应三极管是没有方向的。因此理论上知道两款开关应该都是可以正反用的。但是第一款开关芯片手册就两页,缺失很多重要参数,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选择了第二款开关。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