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IRDrop 3%误差算出的为什么会Fail

楼主(2019-12-01):
Power DC IRDrop 3%误差算出的为什么会Fail,1.2V 3%误差电压范围在(1.164V~1.236V)

网友:
    你VRM+-多少?

网友A:
    还要看VRM的输出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VRM的输出误差

VRM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VRM没有设置

    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2021-10-27):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

兄弟 请问最终问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