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用14.2.3,求一个Altium19的正式版。用来搞MP157.

楼主(2019-12-01):
RT。目前在用14.2.3,画画SDRAM什么的得心应手,但没有Xnet有点烦躁。最近打算搞下MP157,又买了本19的书,所以想升级到19。
但目前能找到的都是bata,哪位前辈有正式版么?
谢谢

网友A:
    AD20都已经出来了,没必要再学19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20都已经出来了,没必要再学19了吧

    买的书是19的,而且现在更新这么快,选个低一版的可能更稳定。

网友:
    AD20都已经出来了

网友:
    只要你用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那么,是不是正式版并不重要

网友:
    百度搜19.1.8,这个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
    AD18出来没几天,AD19就来了

可是AD19大家也都还没捂热,AD20又来了

    AD18/19/20和前面AD17等版本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但AD/18/19/20这三个版本的变化不是大

网友:
    如果是17之前的版本一直在用,更新18 19后你会很不习惯,元件属性双击不会弹框,只会出来侧边栏的交互式编辑,好在20可以2个一起用。另外18以后很吃内存和硬件。而且,AD升级使用还需要买书,这有点过了,看看官方视频也就行了。另外,使用版本,建议你使用大版本的最后版本,如14.3.20,16.1.12,17.1.9.  18以上建议用20,内存占用最小,原理图的新引擎很顺滑。但是目前还不是最稳定的。

网友:
    没啥区别   你14看看教程  摸一摸直接能上手a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