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0 pcb走线长度限制多少?而为什么usb cable线可以做两三米?

楼主(2019-12-02):
    USB 3.0 pcb走线长度限制多少?而为什么usb cable线可以做两三米? 两者有何区别

网友:
    走線主要還是要參考晶片要求.
    Cable 有規範衰減,並沒有規範限長.

區別就是USB SPEC本來就有考慮到使用cable的情境,所以USB TX/RX Spec都是考慮過cable loss的.

网友:
    看芯片吧 不行可以加re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