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片直接焊接在PCB上

楼主(2019-12-02):
    目前需要将几块大的紫铜片直接焊接在PCB上,板两面都有铜片,铜片厚度1.2MM,目前有焊好一面后另一面铜有掉的风险,而且都有虚焊存在,感觉里面的锡都没熔完似的,请问专家对于这种焊接有什么特殊的工艺吗?谢谢!

网友:
    加装固定孔。。

网友:
1、大铜片吸热量大,你描述的锡没有熔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说明回流温度设置不满足要求。建议实测并调整板内的回流温度。
2、如果二次回流掉件,可以设计工装夹具来加持。
    3、补充一点:焊接良好的前提是铜片具有可焊性